联想G450各种奇怪问题

楼主(2012-06-13):
如题联想G450来时候 点不亮 USB接口数据短路 。换过后亮了 进系统没一会死机,有时候灯亮 屏幕无显示。有时候卡联想LOGO。显卡 南桥 已经换过了。BIOS也已经刷过现在不知道往哪修了,求指导

网友:
这问题也太多了吧,挺复杂的。楼主可以说详细点不,这么多问题三两句就说完了有点太笼统了,具体故障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桥都搞过了还有这么多问题估计救活的几率也不大了,联想公司这样的问题都是换板,没商量、、、、

网友:
觉得还是南桥和外设的问题 你排除一下虚焊

网友:
usb供电查过了吗 有没有对地的电容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查一下各路供电 如南桥供电 容易坏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供电应该有的,机器能亮的。不亮的时候有点像显卡

网友:
EC  补过 ,现在也就一个北桥没做了

网友:
这台机器问题实在太多了,在其他地方修过的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台这样的机器,但是比你的好点,我的是南桥短路了。加电南桥马上发烫。换过南桥还是一样的。。各位同仁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麻烦通知下。怎么搞

网友:
南桥发烫周边供电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