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装硬盘卡LOGO

楼主(2012-06-13):
HP CQ45 LA4102P 600独显的机器,故障现象是,插上硬盘卡LOGO了,拆掉硬盘可以进BIOS,刷过BIOS ,现象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 版本不对,还是南桥的问题
卡LOGO

网友:
刷了这个BIOS , 机器能亮,还是和原来故障一样,难道真是南桥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6566

网友:
反正这个机子改XP如果是没刷低版本BIOS的话会这样,遇见一个他自己装了XP后拿过来就是这样,重新再DOS下刷了CQ45 XP BIOS F.11C这个BIOS就OK了,2.7M传不上来,自己百度吧

网友:
BIOS 有问题也会挡LOGO 很少遇见

网友:
今天换过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如果不行测量一下硬盘接口,虽然很少,但是不是没有可能,我都遇见过。

网友:
硬盘换过了,还是一样,也刷了 F.11C 低版本BIOS , 都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