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换了南桥 就提示报错 Time-of-clock-stopped

楼主(2012-06-13):
DELL 1420 换了南桥 就提示报错 Time-of-clock-stopped大写灯常亮   bios也进不去 按什么都没反应
求解决

补充内容 (2012-6-16 00:46):
已经解决了  南桥上放个硬币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Time-of-day clock stopped(计时时钟停止)

维持NVRAM中数据的备用电池的电能可能已用尽。将计算机连接至电源插座,为电池充电。

可能是主板上电池没有电了
你可以先把电脑连上电,不要开机
过半小时再开机看看
最好尽快更换你那 3V 的CMOS电池

网友:
我都试了 不行啊  电池是有电动

网友:
根据报错提示是CMOS电池没电了,换块新的不要用他原来的,有些事情很难说的,换新的放放电先、、、

网友:
为何不换个晶振试下??

网友:
前段时间,客户拿来一台保内机也是这样的状况,送维修站拆装下就KO了

网友:
再换个吧,又不难。。一会儿功夫,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南桥没换好....

网友:
可以考虑重新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why不换个晶振   32.768

网友:
呵呵·· 搞好了  是因为南桥没有做好,换了两个南桥在做的时候都没加硬币,后来用示波器量静态时有波形触发也有波形到报错的地方就没有波形了连电压都没有。然后我就在桥上在放个硬币在加焊了一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