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0不开机

楼主(2012-06-13):
LENOVO G450不开机,有待机
不开机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啦,电流多大,只有待机吗,根据电流先查查CPU和内存啦。或者是某些地方短路了

网友:
描述得不够详细

网友:
你的问题太不专业了,让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是呢是呢。。。。

网友:
是啊,我遇到一台电流就有0.3A了,加电马上就掉电了..

网友:
看看3V,5V,出来没,看看那里短路了

网友:
这,太不专业了

网友:
bios ec 南桥 待机电路等

网友:
有待机电压没 你说的很不详细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修

网友(2012-07-15):
说的不详细没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