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开机键搞错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13):
刚啊接了一台三星Q45的笔记本,客户说是进水了,接可调电源有待机,0.01A,开机要按开关键下面的一个按键才可以开机,开机电流到0.93A就掉电。我拆机一看,进水应该有段时间了,进的应该是油或者是可乐,都黏住了。拆开主板看到EC有严重进水的痕迹,还有CPU供电的高端MOS管,南桥盘也有少量的水迹,最主要是EC,有好多针脚的黑了,我先将主板用洗板水清洗后,放在BGA上预热,之后就重新焊接EC,然后大致量了一下,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就直接接电,有待机,0.01A,这下按开机键有反应了看到电流上去了,也没有掉电,就接上屏,一看屏亮了,有三星的LOGO出来了,心想问题解决了,开关键也有反应了。装机测了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第二天就再开机就不开机,接电流表有待机0.01A,按开机键不开机,在按开机键下面的一个按键,又可以开机了,而且显示屏也显示了,进系统后按开关键不关机,按开关下面的一个按键也是不关机,用鼠标点关机可以关机的。现在这个问题都不好跟客户交差了,开机键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按键,关机时按开关键没有反应。
我想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我焊完EC后,当时还用了2个小时,隔了一天,就变了,真是郁闷了。忘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是EC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神的机器 肯定是哪部分有问题 开机按键 及触发电路

网友(点评):
那个键正常时也能开机的,不要理会下面的,继续搞你上面的 。哈哈

网友:
首先佩服一下楼主的技术,很牛X;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暂不发表意见,不过想着客户也没多大意见,进水机能修好就已经算是不错了,找个借口就忽悠过去了,大家都懂得、、、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开关键有问题了

网友:
曾经见过华硕的是休眠键问题

网友:
改一下电压嘛,按开机键能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大的胆子啊    不先清理就直接开机   没出问题就算幸运的了  呵呵  仔细看一下按键板

网友:
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查开关到EC 的线路有无问题 测EC的条件

网友:
悲剧额  这样子也有额

网友:
三星的机子,开关键旁的键是能开机进系统的。我上次修个R18的也是这样。你测下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太牛了

网友:
哈哈什么也不用改,什么也不用测。直接换EC就可以搞定了,我前两天接了一台联想的,是华硕设计的主板,EC是ITE的,也是进水的机器,刚开始是不触发,后来加焊EC后触发进系统就掉电,后来把EC拆下来,从新焊回去,一插电就自动开机,开了之后按关机键没有反应,用按键也开不了,后来找了个EC换上OK

网友:
客户应该可以理解的  看你忽悠技术了

网友:
还是先量开机的相关电路再决定换什么吧

网友:
三星Q45的有一个开机键,还有一个类似于开机键的(这个类似于联想的一键还原键),上面那个就是开机键,你不能开机就要仔细分析电路或看看开机键有没有问题,我是修三星统货板的,这点我很清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慢慢整理思路,一样样排除吧

网友:
按键是好的吗?

网友:
先测一下开关是不是坏了,或开关到EC的线路是不是正常,要不应是EC挂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关到EC有断线!

网友:
ec 问题吧

网友:
实在查不出就把两个键的线对调下,我记得这个开关板是用线插主板上的

网友:
开关不会坏吧

网友:
这个故障你查一下 触发开关的上拉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测开关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大家已经分析得很明白了,不知道LZ明白没?开机下面那个键以前就可以开机的,现在进水了,弄了EC后影响到开机按键的电路了,查开关到EC之间线路有无问题,线路正常的话换EC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楼主不是装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