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外接正常显示,接屏灰屏

楼主(2012-06-13):
接了台东芝M300的机子,开机显示灰屏,外接正常,屏、屏线换了一样,显卡加焊了,一样。测屏的接口:LCDVCC 3.3V, CCDPOWER 3.3V、其余接口电压正常,一般灰屏还缺哪些条件呢?

网友:
换下屏幕看下咯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跟显卡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换张同型号屏试试 可能是屏的问题 遇到过3星X10 外接正常 内接灰屏  最后就是屏

网友:
显卡做过了吗?

网友:
             屏码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