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19寸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2-06-13):
现在有一台显示器  问题是不通电 量了一下开光管有问题  换了一个 通电 有输入无输出 电源芯片型号是LD7552 没现成的 就用SG6841SZ代换上去 换上去以后 5v才2.5 14v才0.75 都说换6841要改5脚的电阻 6841的是103 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的7552的5脚没有电阻 但是论坛上有说7552的电阻式1003  纠结中 这是什么回事啊   谁知道

网友:
LD7552的5脚确实是空脚,不接电阻
有手册为证

网友:
有的可以代换,有的就不可以代换,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改电阻,该电路的,我都该了,我差点没把整个的电源板的电路全改了,可是就是不好使,有时候真的很迷茫,有的代换上就好。

网友:
6841   5脚外接电阻多大?是接7脚,还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