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52和SG6841SZ代换问题

楼主(2012-06-13):
论坛上说6841和7552可以代换 但是都说5脚的电阻要改动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台5脚是没有电阻的 还有谁有7552的脚位图 急救啊  哪位大侠讲解下

网友:
LD7552的5脚是空脚,不接
脚位图如下:

网友:
第八脚OUT输出多少伏啊?

网友:
如果代换基本不用考虑8脚输出电压的,都是PWM芯片输出值大同小异。代换后,改好电阻电压不跳变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电阻怎么改!

网友:
对5脚久是空脚  但是论坛上有人说 第5脚的电阻要改动

网友:
3脚是启动好吧,谁告诉 你5脚是启动的

网友:
5脚接100K就可以了

网友:
SG6841 跟7552只是4脚的频率设定脚所接的电阻不一样,7552接的是100K电阻,SG6841是接24K电阻,代换时必须更换电阻,否则输出的波形出现偏差,导致开关管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