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版号:LA3541仁宝点火回路故障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3):
联想Y410版号:LA3541仁宝点火回路故障 笔记本维修
点火回路顾名思义:“点火像汽车一样的打火,回路即产生的一个启动过程”哈哈这样的解释有点好笑!在笔记本当中的意思是指预供电电路;
联想Y410
版号:LA3541
故障现象:触发瞬间掉电
故障分析:查图纸,得知此板有点火回路,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5,初步判断可能是后极短路引起。
A:拿到板子,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一步:询问客户故障原因,然后目测检查全板有无掉件、撞件、腐蚀等明显的外损或者人为现象,经核实无误,告知客户需要检测,打发客户走人,随后根据具体故障给予客户合理的报价,经客户同意后进行维修;
B:如果说板子没有拆下来,一般用检测卡即可!如查说裸板,上可调电源,看电流,根据电流来进行初步的故障定位;
C:上可调电源,电流为0.05,好像有点大,先不管它!因为此板有点火回路,断电先测下B+的对地阻值450,正常啊,为了确保B+完全正常,光测阻值是不行的,还要测下电压,经测10点几V;哈哈!心想肯定是后极给拉低了!

D:后极相连的太多,不确定是那里出问题,只好一步一步的查;拿起万用表,神使鬼差的测了下PQ1,响起来了!我晕这个管子怎么是通的啊!为了确定,再次打了下确实如此!立马换掉,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一个SOT23封装的换上,再次测量,B+有了19V!触发上电了,上假负载测了下OK!

网友:
太g给l力l了
同意楼主
送钱

网友:
这个管子随便找个用不长啊,这个里面带个稳压的啊,我上次也是乱找了个上去,用户用了几个小时后就出问题,我就直接把1和3脚用焊锡连了起来,用到现在也没有出问题

同意楼主: 4.9 反对楼主: 5.0

网友A:
这个怎么那么快就OK了?还是仁宝对B+的保保好啊!

网友B:
都挺不错的。但是这还不真正的点火回路。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啊?

网友:
麦斯太简单聊点

网友C:
以前没搞维修就听说什么点火回路,现在还是不理解,求大侠指导

网友:
这个倒是提醒了我,还真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那么快就OK了?还是仁宝对B+的保保好啊!

其实我刚开始,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可是就被我无意的一对反而省去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搞维修就听说什么点火回路,现在还是不理解,求大侠指导

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也就是说再没有触发之前一个电路过去做后极负载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短路,则关闭保护隔离电路,防止烧坏后极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挺不错的。但是这还不真正的点火回路。

那你能不能来说下什么是真正的点火回路呢?

讲下点火回路呗

网友:
  我哭。。。   悲哀呀 。。

网友:
牛X,还没有热身就完了

网友:
楼主这台机子你收了多少钱。。。。美死了

网友:
不明白pq1击穿怎么会;拉低19V电压

网友:
不明白pq1击穿怎么会;拉低19V电压
也是这个疑问

网友:
也不明白 PQ1击穿 为什么会拉低 B+

网友:
PQ1  SOT23
是击穿短路了吗?

网友:
楼主有点位吗? 我找元件好难找啊。有的话请发我下,我的也是3541P的

网友:
这故障也简单了吧、PQ1是哪个极与哪个极短路了?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待会回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