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 简单笔记本维修一例,请接刀。。。。

楼主(2012-06-13):
【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 简单笔记本维修一例,请接刀。。。。
来个小广告吧,代表个人(首先感谢迅维,特别感谢喜哥!)
     说实话 以前看到IBM的本本我都是摇头、叹气,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
鸭梨好大的,修不好的本本知多少,坏的问题到底是大是小,做显卡的更不用说多都是换板,我想很多自学修IBM机器的师兄都会在网上看不少的帖子,找找有没有和自己手上的坏板现象一样的贴,按照别人的思路去查查自己的板子,个人一直都感觉IBM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喜哥讲IBM也有一段时间了就试着找个料板修修,废话不多说了。
  拿了块T60的料板练手,先整个主板目测一遍看有没有明显掉件烧坏的,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没有以上情况上电试试,待机电压0.023安看起来还不错,测待机电压VCC3SW、VCC3M、VCC5M、VDD15电压都有,看来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开机试试。。。。
感觉来了电压能上到0.300安看来不错,测各个电感电压都有出来3.3V、5V、1.5V、1.05V、1.8V、CPU1.5V电压都有了,但是很快就掉了,O卖嘎的,一来就上电掉电,老听别人说掉电貌似很难修,先给自己一点压力吧,冷静想了一下电压能上到0.300安说明不可能是后级短路拉低了电压,问题应该出在温控范围,查测温控信号-SHUTDOWN2 U1的5脚也是高电位,没有拉低,看来得继续查了
在查BD4175KVT的55脚电压也低于0.5V看来温控检测是正常,-PWRSHUTDOWN也是高电压,没思路了,喜哥正好过来说明情况过后,喜哥说没上U的原因,跑了图纸看了下是到U的信号THERMDC,因为没检测到U所以此信号就会当成过温拉掉所有电压,短接MAX1989的1、2脚就可以了

短接后果然不在掉电,因为之前测试过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在者电压都上到0.300安,那么找个CPU假负载测试一下CPU的条件吧,CPU的VTT、基准、时钟、都有了,可是没有CPU好信号和复位信号,看来只能从PLT_RST信号下手了,这里我就不解释为什么从这里开始了,我想很多老鸟都要喷我,此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IBM这点做的比较好,每个点都能测到,一路查来信号都有过来,看来还得往前面查了, 因为没有CPU的好信号,就直接查CPU的开启信号VCORE_ON信号,这里有电压3.3V去到芯片ADP3207.
如果ADP3207其他信号没有问题,条件满足,VCORE_ON信号进到芯片的第一脚EN脚后,就会从第二脚发出VR_PWRGD信号,一脚电压到芯片的1脚进去了,可是测2脚没有电压,只得查ADP3207的条件了,啊。。抓狂先,慢慢测吧少年,一路测来没有什么异常,这就让我纠结了,难道芯片坏了?
我不能淡定了,在次扫描图纸发信VR_PWRGD信号有个VCC3B的上拉,测得R132的1脚没电压,啊。。。。奇迹般的精神来了,测2脚有点压,这是个什么情况,难道R132的1脚到VR_PWRGD信号的线路断了,少年你蒙对了,果断把表笔打到蜂鸣档,你媚。。。果然断线了,好一个3B电压没过来。
   立刻立 马上马找个假负载测试一下,上电、开机、电流能上到0.400了,O卖嘎的好信号和复位都有了,上U内存两次跳变,没有屏上电打了下波形都出来了。
   算是IBM处女贴吧,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共同交流。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强

网友:
很不错啊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重新仔细对照图再看了一下,看懂了,呵呵,但是PGOOD信号是不是低电平有效呢,是不是把此脚拉低呢,要不上拉电压3V是干什么的。
照片照的不好,分析的不错,学习了,大体还是看懂了,哈哈。

网友:
花心,男孩 + 10 淡定,哥不想鄙视你。

网友:
咋都这么厉害呢  思路清晰,不过要是我查到没有cpupwrgd 会直接看2脚的VR_PWRGD有没有电压,没有之后再看VCORE_ON

同意楼主

网友:
老魏,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在听一期了,IBM我还在迷茫中

网友:
   新手嘛,没有那么快思路,还是我床下个战友给力。。

呃,去学一期学费多少?
随处可见的基情啊,真是基情的年代啊。
怎么给力?

网友A:
问下,上拉电阻不补上,对以后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厉害,看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迅维去学习一下,思路明确,名师出高徒啊,支持。。。

网友:
没你想得那么好

网友:
不错啊分析的可以焊工好像不怎么好

网友:
有了理论 耐心观察!多多尝试 就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上拉电阻不补上,对以后有什么影响

  肯定影响的,没有上拉的话信号就为低了,其他信号就不会出来。
  有上拉说明 高电位才有效

网友:
可以哦  看来我开始就应该来讯维学了  后悔啊  严重后悔中

网友:
基地培训是个好地方啊,期待多一点这样的好贴

网友:
只能羡慕,学习的榜样啊。问下亲,学多久了 。

网友:
这些是比较基本的了,找点那些跑马跑到10或11不干活的版修修,那样修好了会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那都能修好才是真高手

网友:
“水板”和“铁板”

网友:
学了多长时间    争取超过你  呵呵呵    努力中  争取和 喜哥多学一点回去   就发达了

网友:
很强大啊。楼主学了多久啊。。。

网友:
小故障 我们同样都是喜哥的弟子
碰到这种情况我会直接查CPU条件。找到问题一路摸过去就OK!

网友:
图片很狗血啊、

网友:
跟楼主比我更菜!努力吧~~~~~~~

网友:
基础好,加细心,楼主写的不错,给新手一些启发

网友:
迅维学员都很强大嘛

网友:
楼主相机不错,拍的好清楚

网友:
见过的迅维学院 个个思路都不错

网友:
给力   给力

网友:
很不错,有思路又是一个高手

网友:
哎,IBM不多了

网友:
讯维学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上面有解释的    那个信号是  检测CPU的过温信号。
   没上U信号就会判断是过温拉低所有电压,短接的意思是让他绕过不检测。

网友:
写得不错,顶起哈!我得慢慢学了。。

网友:
又学一招,看来我得去学学了

网友:
ibm掉电真不好修,很是头疼啊。

网友(2012-07-13):
IBM看着头大。

网友:
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怎么黑呼呼的,是不是助焊膏用太多

网友:
学习了,慢慢进步

网友:
不错,思路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都是跟喜哥学习,喜哥在哪里?

网友:
呵呵,厉害,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了,加油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