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内存报错 换cpu搞定

楼主(2012-06-13):
昨天修到一台dell d620 集成显卡的机器 cpu t2300 内存1g 硬盘120g 能点亮但是报内存错误 memery write/read failure at 000246C8,read 02ED02CD expecting  02ED02ED To resol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t the memery如图
先按照提示拔插内存 无果 ,更换良品内存故障依旧,加焊北桥无用,内存旁边的排阻都测量过了没有任何异常。今天定了一个测试945gm北桥 换上去后还是一样 ,本人用的机器也是d620 是独显的 于是我就把握的机器拆开对照修,把他的内存放我机器上一切正常,最后不知怎么搞的我的机器也出现同样故障,我郁闷了 把客户的机器测试了一下好了。纳闷中。。。。经仔细对比原来是我俩的cpu对调了,搞了半天原来是它的cpu挂了。换上我的cpu测试客户机器一切正常。我就想不通了内存报错怎么会和cpu有关呢想不通头疼中。。。希望高手解惑!!!

网友:
这有什么,我有一次机器经常 就没有声音了,主板什么的都换了不行,最后换了一块U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蛮奇怪的,考虑北桥和bios 那是正常的思路啊!怎么会与CPU有关系的内存报错。

维修,什么情况都有
你不知道吗,有很多内存就是由CPU管理的。你可以找图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如果是AMD的 考虑内存报错换CPU还是不错的思路的。

你不知道吗,有很多内存就是由CPU管理的。你可以找图看看

网友:
可能是cpu缓存出了问题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是缓存 或cpu将信息载入内存时出错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有图纸吗?有些内存是CPU控制的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2.5

网友:
intel的是北桥控制的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5
t2300的cpu没见过控制内存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换一U,试一下,既然好了,到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
CPU管理内存呢.....  版号是多少我去看有没图纸

网友:
看到这篇说明了一个道理,维修的时候不能只是固定的维修思路。必须敢想敢干。

网友(点评):
维修还是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最好

网友:
还是希望有人解释一下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我就碰到过神马CPU引起喇叭杂音的

网友:
不错不错,学了一招、

网友:
英特尔的CPU好像不管理内存

网友:
也许是CPU的内存模块出现了问题。

网友:
一次修台式机,引导不了系统,全换还是不行,最后换CPU好的,E2180 还在我这呢

网友:
这算什么,前几次,遇到一台,上网就死机,换独立的网卡,还集成网卡芯片都不中,后来换个U就好了!是P4的U,搞了1个多星期才搞定,这才郁闷啊!

网友:
DELL的发热量确实是比较大的

网友:
不明白?
为什么CPU导致内存报错?

网友:
有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