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S19 不认USB设备

楼主(2012-06-13):
     今天快下斑了来了一台白色的14寸 sony VGN-CS19 不认USB设备.客户送来前他都叫外面小店帮他重装了3个WIN7系统了还是认不到USB, 插鼠标通电但没有任何提示.在系统里看到是两个打了感叹号的USB驱动,.换了几个好的鼠标和U盘也没反应的.于是接U盘重启都灰屏,只好装个系统光盘进PE.在PE里也不能认到USB....于是给客户说是主板问题将机器开了单留下了.  大家先说说会是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人修到过?  我明天来修修看,看大家说的对不对...?    顺便问下有没有这机器的图纸呢?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南桥有问题或USB供电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
USB总线的阻值是多少。别忘记48M的时钟,打下波波

网友:
先看一下机是否有同行修过,如果修过要小心同行电阻换电容,或拆电阻。

网友:
哦,多谢大家了啊。我是这样想的系统下面能看到打感叹号的USB驱动可能是主板问题,但是还是先再简单弄弄吧不行再拆主板修了;我先将这机器折出硬盘再装上去,。然后再开机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进系统就好了。,*脏话*,反复关机重启进系统USB鼠标和U盘全正常识别到了!!好了!!

网友:
打USB数据线阻值,5V供电正常否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多了

网友:
有5v供电吗?看到南桥的2条数据线有没有断开??或者是USB的的偏置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