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N220G集成显卡开机不显

楼主(2012-06-13):
今接到一台联想N220G的集成显卡的笔记本电脑,上电流电流跳到1.15不动了,中间电流跳变两次,就差一步就显了,内存过了,由于是集成的板子,拆机测供电都正常,加焊北桥症状一样,把北桥取下来植珠还是一样的情况,请问高手还怎么办?我怀疑了BIOS的问题了,不过我没有BIOS编程器,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没有通病的,告诉下啊

网友:
可能是有电压不良,查下所有的供电。主副都要查,特别是显卡模块。

网友:
集成显卡的,怎么查显卡模块?而且我说了供电都正常,CPU供电都出来了1.2伏,电流跳变两次了,就差一次就显了,但就是这一次上不去,北桥取下来植球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LZ 能否把这个板的BIOS读出来 分享下..谢谢了,另外还想请教下,此机是待机就有3V  5V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能否把这个板的BIOS读出来 分享下..谢谢了,另外还想请教下,此机是待机就有3V  5V吗?谢谢

是的,待机就是3  .5伏

网友:
哪有那么多的通病啊

网友A:
我的修好了,刷了BIOS就OK了。强烈建议你刷一个BIOS。现在附上。后戳名是IMG 请改成BIN即可。

N220 BIOS.rar

网友(2012-07-13):
引用 网友A:
我的修好了,刷了BIOS就OK了。强烈建议你刷一个BIOS。现在附上。后戳名是IMG 请改成BIN即可。

谢谢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