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开机挡LOGO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2-06-13):
   东芝M211独显本,接手后是挡LOGO死机,听基地好多贴子讲是大电容引起,直接加二个电容330电容后,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本子未装,此时已上内存,CPU,硬盘,接显示屏故障卡正常走码)。当时心理那个高兴啊。装好后再开机发现不显示,上故障卡挡00,电流在0.9几。由于没修过笔记本,另外有图纸,就是主板上零件未全标出来,很多对照图纸也找不到!请修过的老师给的建议。另外BIOS也刷过,故障卡上CLK灯亮。可以排除BIOS问题。当时点亮时也就二分钟,北桥上的散热片未装,我想不可能自己这样背吧!CPU和内存也换过了,BIOS,CPU,内存都可以排除。

网友:
把NEC电容拆掉,更换6个330UF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点开机他先关了,再自行启动电流到0.9几.

网友:
电流0.9  有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把NEC电容拆掉,更换4个330UF

网友:
  电容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