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无待机的查找流程

楼主(2012-06-13):
IBM T60无待机的查找流程
今天基地安排了块IBM T60的板子,首先拿到手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刷刷刷,都正常无发现短路。接着上电吧,( o )啊!没有待机电流!怀疑待机电流小嘛三位数稳压电源显示不出来,呵呵   测下VCC1R5M  VCC3M  VCC5M  都没有电压。按老师上课讲先从隔离保护开始查吧 测公共点 VINT20 无电压
开始测Q34的导通条件DISCHARGE(电池放电) 为低电平正常-PWRSHUTDOWN(电源关闭)也为低电平(这就不对了应该为高电平3.3V
-PWRSHUTDOWN此由TB6250652脚发来经VCC3SW上拉,55TH_DET(温度检测、外接13个电阻、此信号高于0.5V会拉低-PWRSHUTDOWN)先测55脚为0V正常,再测VCC3SW的上拉电阻两端均无电压

这问题就简单了,只要TB6250657VREGIN16(主供电)正常54BAT_VOLT(电池电压检测,此信号要大于2.5V小于13V)正常就应该从59脚输出VCC3SW(3.3V).
首先测57 20V正常 再测5415.8V这个就不对了,54脚是由VREGIN20R413 R422并联再经R522 2MR559 909K串联分压再过R417而来。首先到板上找这几个电阻测阻值再说咯,与是找啊找啊···发现R559电阻居然掉件了,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105(1M)的电阻装上,再上电 电流0.03正常了。。。。。VCC1R5M VCC3M VCC5M也有了,接下来就是上电跑码了。(小弟不才,高手看了多多指教)

网友:
思路清晰 到手能力很强
新手学习的不错资料。

网友:
学的不错啊

网友:
哎  去了基地 理论 实战都厉害啊  羡慕啊

网友:
真想报 迅维远程笔记本 可是自己台式机的各信号都没摸透,上笔记本不是一个头两个大吗?

网友(点评):
本人先学笔记本,再学台式机的

网友:
厉害呀,思路很清晰

网友:
IBM 的 机子我感觉不好修啊

网友(点评):
修好二十台就有感觉了,修好五十台就只剩浮云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很清晰,而且对各信号很了解!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好,基地培训的好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55脚的温度检测是U的还是别的????

网友:
看楼主说的  真的让人很羡慕的 啊     作为一个新手  需要好好跟着你学习了

网友:
基地真是陪养人才的地方啊,出来的都是高手。。

网友:
基地的技术很强大哦。支持基地

网友:
基地强大呀,,,  晕死。。   我对笔记本白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3个负热敏电阻,分部板的各个发热重要部位

哦,明白了,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B:
TB的的VREGIN有16V,BATVOLT有7,5V,温度监控为0。为啥就不输出3VSW,芯片都换了好几个不行,TB到底怎样才能输出3S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B的的VREGIN有16V,BATVOLT有7,5V,温度监控为0。为啥就不输出3VSW,芯片都换了好几个不行,TB到底怎样才 ...

TB的的VREGIN    BATVOLT  条件满足就会出3SW     你查看是不是后极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的的VREGIN    BATVOLT  条件满足就会出3SW     你查看是不是后极拉低了。

但是我把它翘起来也没有3,3SW

网友:
很好的啊

网友:
去了 基地 就是厉害

网友:
技术力量雄厚  看不懂 太遗憾了

网友:
非常有思路的一篇维修帖子。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真的方便很多。。问题是有些机器没有图纸,怎么修啊。头大了

网友:
真是百看不厌的好贴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
有机会真要去基地实习学习一下,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2-07-16):
新手啊,学习了。

网友:
基地真是陪养人才啊!!!

网友(2014-03-20):
手有 一台。r60  集成主板, 待机0.003 ,3v 5v 瞬间有波形。 断开 m5-on   3vm正常。但是5v也没短路。 vdd15也没短路,  1.5m 通电瞬间无波形。 1.5m-on 持续高电平。 哪里问题?

网友:
又一个-PWRSHUTDOWN 不正常引起的故障     想加分的 但系统提示 你不能给360小时前的文章评分      只能说 很精彩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怎么知道54脚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
基地的技术。,理论,实际婕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