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21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6-13):
各位大师,现在我手头有一台旭日210的机器,问题是这样的,插上显示就不能开机,按一下开关,那个充电灯闪一下,就像是电量不足一样,我把显示器拔了,外接显示器,正常了,这是什么方面的故障,请大师指点

网友:
请检查一下屏线和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