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19W80PS 清华同方 双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2-06-13):
TFT19W80PS 清华同方  19寸液晶显示器不显示。5v正常,无12v输出。SP10110用MBRF20100CT代换。双二极管代换成功。

网友(点评):
这东西,料板上有地是,

网友:
那个代换就是功率的问题如果太小了会烧,一般从液晶上拆下的应该都可以的吧

网友:
从PC电源上拆下来的准行

网友:
楼主板看一下PDF看功率是不是差不多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直接用料版上随便拆个12V整流管换上

看清楚是双二极管,2个整流管不好放1

网友:
换上去的比原来的参数大,不过好些

网友:
要细查功率,应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板,是美格W900。5伏正常(5.4V),14V电压空载时20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从液晶料板上拆,我这可多了

网友(2012-11-22):
可以呀。 长知识了。

网友(2014-10-16):
我的是5v电压跳变啊   无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