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啊

楼主(2012-06-13):
台式的电脑开机,没显示,用主板诊断卡出cpu的问提,怀疑是cpu短路,清理了一下硅胶,但还是没解决,内存擦过换过。。。也开不了机、、、求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诊断卡能一下子查出是CPU问题吗??楼主你用的是直么诊断卡这么强啊。。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B:
楼主测试点,电压什么都不发很帮你判断!你的故障时不上电,I/O,南桥,ATX电源都有可能。

网友:
你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要是谁能告诉你问题是什么,那就真是高手了,呵呵呵

网友C:
就是  你得基本的东西说点  比如说 跑什么码  用替换法了没有

网友D:
CPU 内存 拔掉COMS  挨个试一下,你的东东要是坏了,你只是擦擦管个屁用,硬件替换法 you know?

网友:
各位高手 小弟不懂跑码,小弟是学徒中的小白 正在学习 学点皮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能一下子查出是CPU问题吗??楼主你用的是直么诊断卡这么强啊。。

不可以么? 这个应该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内存 拔掉COMS  挨个试一下,你的东东要是坏了,你只是擦擦管个屁用,硬件替换法 you know?

I Don’t Know  我是新手啊  最近才开始学习的

网友:
有擦过啊 好象也没有用

网友(点评):
CPU擦一下能好???谁说的给我站出来。我不K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  你得基本的东西说点  比如说 跑什么码  用替换法了没有

换了内存 别的没试过 至于跑码 这个我不懂  我是小白 高手请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点,电压什么都不发很帮你判断!你的故障时不上电,I/O,南桥,ATX电源都有可能。

电流电路没去学 不懂 我看电流电路看的我头好晕 身边又没有高手问

网友:
清除CMOS,在上机看看

网友(2012-09-16):
不开机那要看你诊断卡跑码没有(也就是跑数没有),供电没有就不开机哦

网友(2013-12-26):
.....有没电压啊    说清楚点..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一点也不会啊。等待高手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