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 硬盘不引导 USB不识别

楼主(2012-06-13):
HP nx6330 硬盘不引导 USB不识别  USB 对地阻值正常 5V正常 南桥换了2个 BIOS刷过  EC换过 还是不行
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540的也是,有时候还挡LOGO,换难侨都一样,不知道该搞哪里

网友:
换个CPU试试,以前遇到过T40不引导,换CPU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