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ALC861代换ALC880

楼主(2012-06-13):
手上收了一块945主板,没声音。因为想修好这个故障,下次当二手卖会好出手。当然也想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
查了下周围的三极管,无短路现象,7805也有5V输出,于是想换个声卡芯片。可是找不到ALC880的旧料,上网查说是可以用ALC861代换于是看了下料板,刚好有一个。于是拆来焊上。

焊好后装系统测试,声音输出正常。为了保险测了下麦克风,发现不能用!用前面板的小板插上后正常。

因为不清楚是主板后面音频插座有问题还是这个IC有问题,又或者外围电路有问题。我也没有其它芯片了。只能就此打住。
希望有代换过的,或是有兴趣做这实验的帮忙验证下,是不是可以完全代换。
因为用前面板的麦克风可以使用,所以我认为这样代换也是可以接受的。

补充说明下:
插了前面板,只能前面板能用,后面插座的麦克风一直都不能用的。 各位看的能不能看仔细点?

补充内容 (2012-6-14 12:21):
再说一下,这是主板维修,那些调软件的菜鸟闪一边去。本贴只验证ALC861能否完全替换ALC880。再来瞎扯的,能不能看完再扯淡?

qaw1234a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点评):
HD都可以代换,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

网友:
只是跳线问题 可以全代换的

网友:
插了前面板,只能前面板用,后面插座古麦克风一直都不能用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不可以代换啊

网友:
你插上了前面板前面板可以用,你这故障完全可以秒杀。你去废板拆几个跳线帽插到你第一张图片AUDIO的针上就OK,你不这样做你就算换回同样的也是没变化的。

网友:
插了前面板,只能前面板用,后面插座的麦克风一直都不能用的。

qaw1234a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用跳线帽来解决

网友:
看下麦克风设置有没有选对

网友:
麦克风的问题是个头疼的设置问题。不过对我来说不头疼。
楼主检查一下软件设置吧。不行就换驱动试试。

网友A:
更换驱动可以解决,看下料板什么牌子的,对应驱动

网友(点评):
不懂装懂!

网友:
看下麦克风设置是否错误啊   这种HD系列的音频驱动也会出问题啊

网友:
应该声卡没问题吧,那个9针音频外接跳线要短接两组吧,我这里几块板都是这样的

yangyang5230 -4 我有补充说明了两次还说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驱动可以解决,看下料板什么牌子的,对应驱动

08年以后的针都不需要短接,前置有声音就说明工作了,后置没有出来插孔以外就只有对应驱动了~!

网友:
我前几天用要883代662成功

网友:
我用861代换662之后,声音正常麦克不能用,前后都不能用,楼主的前面板能用,后置不能用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
是不是后面插孔有问题哟。。

网友(点评):
有点怀疑,但无880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