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品牌机电压转换电源110转换220

楼主(2012-06-13):
   这个压敏电阻  挂了 大电容没事  手里没有合适的压敏电阻 听论坛里前辈能拆掉不用 同时把110~220V转换开关的线剪掉   请问直接把110~220 开关和压敏电阻干掉 就自动变成220V了吗 不用调其他地方吗 本人 电源知识比较少 都应该注意那些
麻烦解答下

网友A:
压敏电阻挂了就先解决这个地方吖。难道你运气这么好就只有压敏出事?有些东西是钱买的经验和进步,嘿嘿,换成是我先做掉再说,那样或许自己就成为你所说的那个 前辈 了。。。

嗯,外部过压就是这2个援建,内部过压你就其他问题

网友B:
如果电源没有其他问题,单纯摘掉压敏电阻和110/220开关一定没问题。
一定要先确定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挂了就先解决这个地方吖。难道你运气这么好就只有压敏出事?有些东西是钱买的经验和进步,嘿嘿,换 ...

兄弟,经常修电源吗?很多时候,因为过压造成的电源损坏只换两个元件——保险和压敏电阻。

网友C:
就这么简单!因为国内采用220V供电,所以将110/220开关置于220V即可。
压敏电阻有两个作用:首先是过压保护,其次是瞬态干扰吸收。去掉的话,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挂了就先解决这个地方吖。难道你运气这么好就只有压敏出事?有些东西是钱买的经验和进步,嘿嘿,换 ...

之前是怕破坏 品牌机质保 这个电源还有保修 也是在和客户协商  客户有点着急 不想返厂 所以犹豫了些 是否自己动手 没搞过电源心里没底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没有其他问题,单纯摘掉压敏电阻和110/220开关一定没问题。
一定要先确定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嗯 我这侧了哪两个大电容  听说压敏电阻是保护 大电容的 压敏电阻肯定是坏了 电容了测了是好的  其他地方正在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简单!因为国内采用220V供电,所以将110/220开关置于220V即可。
压敏电阻有两个作用:首先是过压保护 ...

谢谢 宇光版主   现在通过客户可以肯定 是他动了 电源上的调伏开关造成的  他也同意不返厂修了 因为人为损坏不属于免费保修  想让我修下  我技术不太过关 我给他先换了个好用的电源 这个我准备自己 练手用了  还有个问题 我想把 110~220 开关拆掉 可以吗 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 宇光版主   现在通过客户可以肯定 是他动了 电源上的调伏开关造成的  他也同意不返厂修了 因为人为损 ...

没想到你这么麻烦^_^,已经说过在国内用的话,这个开关置于220V,可取消110V档。这个开关置于110V时,电路采用的是倍压整流。注意事项,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注意事项了,一定要有:那就是,别还是置于110V!

网友E:
所谓110/220电压转换控制实际上就是利用一个简单的开关,来控制整流电路,使之工作在全波整流状态或倍压整流状态,以适应110/220电压对电路的要求。220V电压要求电路工作在全波整流状态,开关应开路,所以去之无妨。把开关的线剪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你这么麻烦^_^,已经说过在国内用的话,这个开关置于220V,可取消110V档。这个开关置于110V时,电路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110/220电压转换控制实际上就是利用一个简单的开关,来控制整流电路,使之工作在全波整流状态或倍压整流 ...

已经把线剪掉了 现在正常工作中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也是初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