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杂牌液晶显示器,一会儿图像偏蓝,

楼主(2012-06-13):
一会儿偏红,还不时有很浅的宽窄不等的很淡的斜影,但有时没有,是不是纹波。是哪一块的问题,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劣质的VGA线,有这种毛病

网友A:
有可能会是屏线的问题,楼主写的不够详细,是用多久会这样。也有可能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发红 是灯管损坏,有斜影,屏线或驱动板程序,一步一步排除故障

网友B:
换一条VGA线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到底是偏红还是偏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条VGA线就行了。

谢谢,我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会是屏线的问题,楼主写的不够详细,是用多久会这样。也有可能会是屏的问题

又时刚开机就有,有时用20分钟左右才有

网友:
还没解决吗/////////////那可能是VGA接口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上查一下

网友C:
楼主换线好了没有,好了给个回话!

网友:
j将屏线,vga线处理一下若还不行查驱动板的主芯片是否有虚焊再查vga接口附近的贴片r,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线好了没有,好了给个回话!

线换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