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2-06-13):
DISCHARGE低电平正常-pwrshutdown无电压。
断开R815后-pwrshutdown3.3V出来了,所以我判断是后极拉低了这个信号。
-pwrshutdown这个信号进了两个地方1.供电芯片51222第12PIN  , 2.bu77700kvt第76PIN。
更换了51222“涛声依旧”于是把主意打到BU77700KVT身上,
谁能告诉我这芯片正常工作要满足那些条件。谢谢。我想先把芯片条件查清了再换以免误杀。
70PIN正常,那个延迟电容还在。请大家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12-6-19 15:15):
机器修好了,电容C373和东芝芯片坏了,东芝芯片用4176代替41760还不行,用了4176升压电路不对,订了个新的回来才好。

搂在好样的 今天也在修X201I 谢谢分享 希望有帮助

网友:
没人回复的话,明天就把76脚这挑出来,看看是不是芯片拉低了电压。

网友:
汗电路图一看就眼晕,谁能告诉我公共点 具体是指哪部分,老是搞不清楚

网友(点评):
公共段都找不到 你应该不是秀笔记本的 吧

网友(点评):
呵呵 多看下基础电路分析吧

网友:
重点查下28V的升压电路吧,这一块可以算是通病了

网友A:
先把东芝芯片换了在说,这芯片坏的多

今天修的两个20 欧的电阻烧了 但是测量TB 没有短路

网友:
供电:VDD  时钟:RINGOUT脉冲输出 RINGIN锯齿波输入  复位:SWPWRG
EXTPWR_DOCK   接下来就是shutdown2#  和 shutdown#

网友:
我这个板子跟你差不多,C373电容换了(短路)TB芯片换了,现在-PWRSHUTDOWN电压还是没有,且R444(ACDC_ID_R)电阻发烫,请问你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B:
没有,你量了R444的阻值了吗

网友:
r444阻抗正常,C402也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量了R444的阻值了吗

r444阻抗正常,C402也断开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152647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A:
先把东芝芯片换了在说,这芯片坏的多

我的是Q48 D极都没有电压  有没有什么指点啊 烧了r608 r699  但是没有短路 要不要换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