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能开机却不显示

楼主(2012-06-13):
今天接修一台戴尔笔记本,开机能听到“嘀”的开机声,屏幕却是黑屏。
显卡也换了,并且把这台有故障的笔记本的显卡装到别的笔记本上,显示正常。
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不知要从哪里查起。望各位兄弟姐妹指点迷津。

网友:
电流到多少,有跳变吗。有LCDVCC吗,有没有替换其他部件试试?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换 个显卡看看吧.是不是无数据无背光呢

网友:
已解决了,是显卡空焊了。吹显卡芯片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放一下内不电池的电

网友:
是因为显卡没换好空焊了吗。不是换显卡了吗

网友:
显卡坏掉了。

网友:
独显的,还是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