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 保护隔离和自举升压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3):
【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  保护隔离和自举升压简单维修一例
来迅维两个月了,首先感谢迅维给我这个学习的平台,特别感谢老师对我的指导!
今天杨老师又买了500多片板子回来,其中IBM就有200多片。刚好老师在讲IBM,这批板子实在太及时了!
     拿到板子,先目检,发现AT8356908被人焊过。有脚位连锡,重新焊了一下,打各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接下来上电,没有待机电流,测量VCC3SW, VCC3MVCC5M待机均没有,从适配器查起,发现保护隔离管Q34没有导通!
按时序查TB62506发出的DISCHARGE为低、PWRSHUTDOWN#为高,逻辑正常。查到Q79,发现Q79的2脚空焊重新焊好后正常

接下来上电,电流跑到0.27A,有点偏小,说明有欠压,测量各电感电压,测到电感L11时发现VCC1R8A没有出来
    此电压是由MAX8632PWM电路产生的,测Q43 MOS管,发现VINT20电压已经加到MOSDG极没有电压。说明MAX8632芯片18脚没有发出驱动信号,PWM电路没有工作

MAX8632工作条件。供电正常 SHDN#开启信号正常,20BST自举升压没有
查自举升压周边元件,发现二极管D25掉件,找了一个焊上,问题修复,VCC1R8A正常
大家要注意一点,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焊的时候不要焊反了!

在电路中,自举升压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自举升压电路中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一旦掉件,整个电路工作都不会正常,这也算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建议,第一次写帖,有写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指教,共同交流。

网友:
迅维网培训中心  实地学员   符云璐   原创

很给力的作品顶!

网友:
花心,男孩 + 10 赞一个!

网友:
向你学习了 我也要努力了  什么时候我自己也能独立修一块板啊??

网友:
刚学到IBM的思路就这么清晰,很厉害啊

网友A:
怎么我都看不到图片的呢?

网友:
修的不粗  技术牛了

网友:
共同努力 把喜哥讲的弄明白了 修这种问题就不会吃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都看不到图片的呢?

可能你的网速慢吧

网友:
原来修到过一个显卡供电的,出电不正常,修到最后是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B:
真是厉害 学多长时间了,看来迅维貌似教的不错,不知道我们去了也是这样对待还是个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厉害 学多长时间了,看来迅维貌似教的不错,不知道我们去了也是这样对待还是个别呢?

一个月主板,一个月笔记本,课程都是统一安排的,学到多少要看自己。

网友C:
支持兄弟 再接再厉

网友:
写得还是不够详细,有好多细致的地方都没有写出来,只是写了个笼统的大概!还有所谓的升压电路问题,经常修机的人都知道,这个就不用总结了吧!不过说真,总体分析的还算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兄弟 再接再厉

谢谢  你回北京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在这笔记本中起什么作用呢?请楼主讲讲。

网友D:
把时序和芯片的工作条件弄动就行了吧
``是不是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学习,给我修吃力啊

网友:
思路很明确  没走弯路,竟然才接触两个月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时序和芯片的工作条件弄动就行了吧
``是不是啊

是的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懂的话有的电路自己就能分析了

网友:
看来有实践没理论真的寸步难行啊

网友:
修的思路很正确!!!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不错啊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有的时候 资料很重要

网友(2012-07-15):
还厉害啊!刚开始的故障和我的有点象。但我的不是掉件了,测量有VCC3SW, 没有VCC3M、VCC5M。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