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SD卡如何短接?

楼主(2012-06-13):
现在有些SD卡和U盘内部是全部集成的,没有任何芯片,只有几个触点,听说过一种可以通过短接那些触点恢复数据的方法,不知应该操作,有搞过的朋友吗。

网友:
好像是熔下来芯片,然后再搞。。。

网友:
好啊,阿荣,如果可以熔下来,就可以用FLASH编程器进行恢复了。我说这种的是全部集成的,只能看到触点没有芯片那种的。

网友:
感觉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吧?

网友:
短接触点没有用、只能认到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