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CQ45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2-06-13):
今天一台CQ45电池能开机,单独接电源开机,电流从0.026变0.008。接电源有待机电流0.02,接上电池变0.00。证明不充电,换了电池一样.判断隔离电路有问题.看图纸找公共端电压有19V.接上电池变12V.理论学的不太好,不能确定怎么个说法.估计不充电,可能是充电芯片有问题,找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去,接电源,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正常显示.插电池,有充电电流,.故障解决.论坛上有人说刷BIOS.一派胡言.开机无电流.刷BIOS能什么用.这机器插电源有待机无3V5V是正常的,要开机后电压才出来.大家要注意.

网友:
以后再遇到就有思路了。谢啦

网友:
哎,又是一个麻烦的机器

网友:
笔记本的疑难问题太多了,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一下,赞一个,这种插电源没待机的机器真还少见

网友:
电源或者电池单独能开机。但两种碰到一起不能开机,都是保护隔离的问题。电池不充电,在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充电芯片确实要换下,看看坏没有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网友:
充电芯片上有一个切换的电路。这一块出问题了

网友:
只要一人发一个成功的帖子,看个1个月,自学成才了都。楼主顶起。。以后 多发点

网友(2012-08-26):
应该是接电池没有电流不待机,,,LZ不是说接电源都好好的吗?

原来是我看错了,,呵呵,,sorry

学习到了。。

网友(2012-10-17):
CQ45充电芯片是哪一个

网友:
哎,我这也有台,一切都正常,电池能放电,电源能开机,同时使用一样可以,进系统能显示充几下电后就充不下去。哎,蛋疼的机器

网友:
楼主能付个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手上就有一台,用电池开不了机,适配器开机使用正常,换了充电管理芯片还一样,准备换EC试下。
麻烦的机器啊!!

网友(2013-04-24):
我今天接了一台康柏的CQ45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也可以开机  但是就是不能充电  我不知道充电芯片是哪一个   望高手指点下  是不是BQ24740呢?

网友(2014-07-01):
在系统里面显示:0%可用(电源己接通,正在充电)

网友(2015-05-21):
这次楼主是幸好碰到十五贯了!不能因为这次成功了就可否认别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