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199W故障

楼主(2012-06-13):
今收到冠捷T199W显示器一台,发现故障为,如一直通电均正常,但如遇停电或更换插座等断电操作,就会出现指示器一闪一闪(黄灯),按开机键无效的现象,经测试发现如出现一闪一闪的症状时,断电15分钟以上,再通电也会正常。更换大电容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差,重点电源还有高压板

网友:
把按健全换了呀

网友:
这种现象在BENQ等机器上也会出现,是正常的节能模式,可以进入工厂模式,关闭这个,如果你的机器也是RTD方案,进去看看再说吧。

网友:
什么时间生产的机器!
07年12月之前的机器需要升级FW!10年8月之前的检查驱动板上Q412更换,R450(更换56K) C455(更换0.47UF)!

真是GUANJIE售后? 怎么对此情况这么熟!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换过高压板呀

网友:
把12v,5v滤波电容都换了,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