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无输出,像石子碰击的声音

楼主(2012-06-13):
这个问题遇到过第2次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谁能提示一下呢。。是不是稳压管的问题呢?
电源

网友:
短路了,拿起你的万用表测一测

网友:
表明开关管已经起振了,但是负责重或者起振频率低,导致开关变压器不堪重负发出吃力的“咯咯咯”声。
先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可以试试再换开关管的驱动IC。
同意楼主:
5.0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

网友:
alibama
恩。估计也是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手摸下看有没什么芯片或元器件发炀啊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看屏有没有5V,可以参阅我发的帖子,有一篇的故障也是跟你一样的,不过我那是屏电路上的元件短路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分别断开高压板,断开屏线,断开驱动板测输出电压,把问题隔离开就好解决了。
同意楼主:
5.0
一颗阴暗的心。
同意楼主:

网友:
开关管电压正常不 不行换电压IC 换下

网友:
很明显短路了 高压板短路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短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