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助,LDO电压不产生

楼主(2012-06-13):
我现在手里有这样一个板了,,ISL6237有主供电,但是没有LDO电压,,,VL电压也没有,这两个脚对地只有几欧,,请大家讲解一下,,好像是先有主供电,,然后LDO电压就产生了,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这个电压,,3,5V也起不来,, 这两个脚她像也不受什么控制吧,,没有思路了,请大家讲解一下,,

还有那个放电电路,也是有点不懂,,请大家讲解一下,,那个双二二极管干嘛的,还有那个运费放大器,是干嘛的,,包求,,后天就要把机器交给客户了,

网友:
4脚EN_LDO是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啊,要为高电平

网友:
好想华硕没有LDO就没有 3V 5V吧

网友:
你看看B+下面的PR116的电阻有没有坏掉,

网友:
这个图是联想G555的,,,,上传一下给大家分享,,

可我发现VL和LDO脚的对地阻值只有几欧,,它们好像也没去什么地方呀!!

lenovo g555.pdf

网友:
VIN电压有了,查一下EN信号啊应为高电位,如果有高电位的话那就是IC坏了啊。

网友:
LDO  一般是为芯片本身提供电压的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LDO 有电压的前提 必须ENLDO为高电平 如果ENLDO无,查ENLDO相关元件,首先查那2个分压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个双2极管和运算放大器是用来检测ACIN信号的,

网友:
ISL6237这芯片很容易出问题楼主不凡先换个芯片再说,不过前提是VIN电压要有得情况下,

网友:
查下连接LDO电压的电阻,和那个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那个4脚EN LDO是高电平有9V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今天准备订这个芯片,,,

网友:
是的ASUS是用LDO打开SUS待机电压,不过这个是点火回路,仁宝的ALW待机电压,插上适配器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