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维修、、

楼主(2012-06-13):
今天遇到一个客户拿来的液晶、之前不知道在哪里修过、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多说了上图 自己看

网友:
支持楼主暴光这种维修方法!没有良知的维修!换成他自己家的肯定不会这样修!

网友:
一修哥 果然都是很强大的。。。

网友:
耐心真足~弄这个花的时间估计比正常修要几倍的时间

网友:
不知道屏有没有这样换过。。。。
要是我,两两块都换掉。

网友:
很可能是三修四修的机器才会这样,不过其中真有高手才会修成这样。
中国山寨维修法

网友:
要是我可没耐心飞这么多线

网友:
新手看的头都有点晕了

网友:
楼主受精了。。。他没跳屏线就不错了。。那天你一打开显示器。花啦啦。掉下十斤负导线。。。各种接法,。。各种。。胶水。。各种胶布。。。。还有ATX电源板。。。平果电脑板。。。BGA..杰士邦。杜雷丝。。。。..想像一下。。

网友:
这线也跳的太NB了!!好凌乱。改高压板有那么复杂么

网友:
这到底是改高压还是干什么, 那么多线

网友:
一塌糊涂,要是线材都用一种颜色更好,这个修理的技术应该还可以,只是高压引线忽略了,估计机器还是一会黑屏,或者就是颜色的问题。

网友:
大夸张了吧 哈哈哈

网友:
改个高压板搞这么难呀

网友:
这种肯定是新手修的。问题都没查出来,就全换掉。

我就不信全坏了。

网友:
楼主要修这个就亏大了,太费时间了.

网友:
再飞几根连板子都看不见了

网友:
要是电源板还是好的话,比着葫芦画瓢吧

网友:
还好吧,我在本地收旧货的哪里见过,还有用2个高压板的。

网友:
  乱搞!专业技术都学到哪里去了。

网友A:
换上的电源板没地方固定,借用原来的电源插座,从图上看好像电源板上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搞个

网友: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固定,想法很简单,可是操作却复杂。

网友:
这种跳 我还是第一次见,看不懂为什么跳那么多条废线

网友:
这种跳线我上次也见过一回,要是我还真的跳不起来了。看来是个高手了,

网友:
只要想办法固定好,应没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 还修吗?直接换板改了 多省事

网友:
我有点纳闷驱动板那块。为什么连VGA线。是原来的驱动板VGA部分坏了么,那为什么不连个VGA头。。哎。反正水平都比我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的电源板没地方固定,借用原来的电源插座,从图上看好像电源板上有电容鼓包了。

是的有几个电容鼓包了、我也没有心思修、直接换板

网友B:
那人实在是有耐性这样都能搞 真是佩服的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人实在是有耐性这样都能搞 真是佩服的无语啊

  呵呵

网友:
看来是把他自己能用上的线都用上了 服了

网友:
改来改去,全部都是钱啊

网友:
改好了,也用不长久,东拼西凑的成本不少,故障更多,丢了信誉。还有就是高压输出的连接线是不能用普通的线连接的,那样长时间使用,要不了多久还会坏的。

网友:
呵。楼主就来个简单的,里面搞个电源高压一休板,自配一上驱动板就OK了。。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割板,飞线,改电路,不容易啊,呵呵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直接找一套破屏的套件给客人换上,,这样就算修起来也不稳定~!!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去固定了,好费事

网友:
个人感觉是没办法固定才飞这么多线的!至于技术么。应该算中低等级的吧

网友D:
我一般改高压,飞三根线。但我改高压不知道那个是高压保险,怕带不起,所以我每改高压就把高压泡去掉。呵呵,以后修显示器看到高压泡去掉的几乎都是我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改高压,飞三根线。但我改高压不知道那个是高压保险,怕带不起,所以我每改高压就把高压泡去掉。呵呵 ...

楼主是高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直接找一套破屏的套件给客人换上,,这样就算修起来也不稳定~!!

我给他换了一块高压电源一体板

网友:
貌似是个三星的,修成这样了还不如找到故障换原板呢

网友:
说不定上家也是没生意。就慢慢搞了啊

网友:
这也太扯蛋了吧, 完全没必要这么复杂去改啊  就是全换了也就5条线 OK

网友:
看着种款式像是修电视机修的!!

我还是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