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s2c强烈 求救

楼主(2012-06-14):
起初不上电 ,换IO 后上电了,  不停闪断掉电, 有时候能坚持几秒不掉。
打橙色3.3对地只有10多欧姆,是不是南桥挂了?
还有我不明白这个电路图,内存电压丝毫不起来,从来都没有出来过,IC换过 ,MOS换过,图中
所有元件都查过。 COMP脚一直差不多为零
我不明白的是COMP脚没有上拉电阻!!!!!
图下部四个管子和信号都查过 ,S4-S5在Q285的B级有0.65V,R1706另一头有3.3V正常。EN信号从未被拉低。
望师傅们能指点迷津!!!!!

网友:
6脚7脚间的电容电阻都查过,C1321查过

网友:
IO是换GB的 一模一样  换了两块故障现象不变
闪断结束后仍然可以重新点POWER PIN 触发
图下部4个管子 都拆掉过了 没见拉低EN的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A:
橙色3.3对地短路你都没解决修内存电压能出来????

网友:
   把那几个电解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是雷击的吗?刚碰到一块昂达的G41,雷击,网卡烧,折开后,上电也是一闪一闪的,量usb阻值,有一条数据线偏低,应该是南桥坏了,明天有空换来试试。已换新主板给客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橙色3.3对地短路你都没解决修内存电压能出来????

他并没有说3.3V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先看是怎样坏的。在拆拆网卡。看33是否还短路

网友:
碰到过许多内存电压不出来的。换了IC和专管、电容也不行。跑7脚电路出查不出。一直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3.3电压在上电时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并没有说3.3V电压不正常啊!

打橙色3.3对地只有10多欧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10554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橙色3.3对地只有10多欧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 ...

但是能坚持几秒不断的时候 ATX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啊  闪断是主板保护 不是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能坚持几秒不断的时候 ATX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啊  闪断是主板保护 不是电源保护

闪断也是主板缺少某个电压导致。。并且你3.3的对地只有10 ,肯定不行。先从这入手。。

网友:
橙色3.3v明顯短路 導致IC供電電壓出不來的    重點查橙3.3  不過款機子南橋已壞

网友:
3.3对地10多欧 技嘉有些是正常的

网友:
我已确定南桥短路  但是IC供电为5V  不掉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但是IC丝毫没有动作 管子G级电压为0!

网友:
清COMS和确认IO没有连锡,遇到过这两个原因导致的,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先把33V对地弄正常了再说

网友:
换南桥!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