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能否抓ADS#信号

楼主(2012-06-14):
看到基地出的书--笔记本维修90实例笔者使用DS1102E示波器,特意也买了台一样的,本以为能抓一下像H_ADS#的信号,但是试了很多次都没显示。有用该型号的抓到过ADS#波形的吗?

网友:
地址选通信号,一般频率在60MHz以上的示波器都能测出来,更何况是你这台100mhz的,估计你是没有调节好,校准后,在100mV档,频率在几十μV你测一下,应该是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