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一周学习心得及考试题目讨论

楼主(2012-06-14):
【迅维培训中心】张国强 一周学习心得及考试题目讨论
                                                 VDD_SET为高低电平时,VDD电压分别是多少?
       来基地有些日子了,一直想写点什么。可是现在还在学基础,只能发些学习心得什么的。等以后有能力了,也写些维修实例。首次发帖,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教。
       来了,就觉得学习的还是挺多的,很多东西以前自学什么的,总感觉到有点瓶颈,哪里突破不了。在这里受各位老师点拔,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人都有惰性,上完课肯定会不及时复习的。每天,饼哥都会安排作业,这种手段真不错。饼哥真敬业,辛苦了,赞一个。
        这几天主要学习的有,维修工具认识及使用,主板芯片的认识,主板架构,供电及信号认识,插槽的认识及定义,电子元器件,电路图简介等。
       今天,饼哥给我们来了场基础考试。算是对自己前段时间的考核。题目也不难,但我确栽在了最后一题。今天特意写出来,本来有机会考100分的。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是知道的,只是算是一种错误的坚持,也是自己没有百分百搞通吧!写出来,算是自己再加深印象。
题目如下:
VDD_SET为高低电平时,VDD电压分别是多少?

        3.3V21K的电阻分压加到4321脚(R极),经432精密稳压器稳压后,将输出稳定的2.48V。如果VDD_SET为高时,控制NPN三极管Q55导通,248V将通过R784R787分压为147V左右加到LM324D5脚(同相输入脚),此时,LM324D6脚(反相输入脚)为0V6脚的电压是Q54S极的电压经限1K限流电阻反馈,另一个1K图纸上表示没有安装,故在此处不用理会),LM324D7脚将输出高电平,Q54慢慢导通。S极的电压慢慢上升经1K反馈给6脚,直到电压稳定在147V。即,VDD电压也为147V
        如果VDD_SET为低时,NPN的三极管Q55截止,248V将通过R784R787R789分压为157V左右加到LM324D5脚(同相输入脚),此时,LM324D6脚(反相输入脚)为0V6脚的电压是Q54S极的电压经限1K限流电阻反馈,另一个1K图纸上表示没有安装,故在此处不用理会),LM324D7脚将输出高电平,Q54慢慢导通。S极的电压慢慢上升经1K反馈给6脚,直到电压稳定在157V。即,VDD电压也为157V
        所以,答案就是:分别为147V左右和157V左右。
        我之所以会错,就是在第一步的432输出电压的计算上。我直接把432当稳压二极管算,算432的输出电压为124V,并没有让算那21K的电阻分压。后面的结果自然就错了。实际上我也是想过算那2个电阻分压的,但我总记得书上那个当稳压管用的例子,总觉得可以不算分压,结果悲剧了。。。。。。不过,这只是考试的电路吧,实际上没有这种电路运用吧?这里的VDD_SET信号为高、低时,VDD的电路也还是一个高电平状态,缺少控制作用了吧!
       不能总纠结这次考试了,后面的课程要有很多难度了。学起来更吃力了,努力学习吧。

网友:
楼下的需要纠正下: 当VDD_SET为低有***,LM324的同相端就是R784与R787+R789进行分压即1K+1.731K=1.57V 即楼主所说的答案~

网友:
LZ那个432的稳压值是多少?
VDD_SET为低时,Q55截止,因为R789的存在,R784与R787不能形成分压,所以2.48V过R784到LM324的5脚仍为2.48V。R787与R789才能形成分压。

网友:
1、432的C和R直接连一起时,才是稳压二极管作用。而在这里,是隔了电阻分压的
2、这个电路实际是存在的,作用是用来调节供电电压,也就是超频吧!只需要控制VDD_SET的高低,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高低,比较常见的。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也到基地去学习了.

网友:
有机会也到基地去学习

网友:
今天又当做是听老师讲基础课了,顶一个

网友:
看得是懂非懂...请问这些电路是属于主板上的哪一部分啊?

网友(点评):
供电部分

网友A:
楼主··1.57V这个电压时怎么分压分出来的??真心求解释·····我实在算不出来··

网友:
找机会去实地,学完找工来做。为了更好的明天

网友:
图纸中的432全称是什么! 这样方便大家理解

网友:
悲催啊!到深圳了都没有去基地看下。。。

网友:
好高深。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B:
具体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型号?

TL432 可调精密急压器.这个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1.57V这个电压时怎么分压分出来的??真心求解释·····我实在算不出来··

当VDD_SET为低电位时,LM324的同相端就是R784与R787+R789进行分压即1K+1.731K=1.57V

网友C:
看来搞修理,电路基础是很重要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搞修理,电路基础是很重要 的。

基地有免费的实地7天基础培训和收费200元的远程基础培训。欢迎参加学习啊呵呵

网友:
看这个贴子这之前我还一直认为432就是稳压器呢?原来还有其它作用!基础还要补啊!

网友:
再请问一下怎么才能算出TL432稳压输出2.48V啊?

网友:
真的是好好补了一堂课了。谢谢楼主啦。

网友D:
请教下,精密稳压器当得知输入脚的电压时怎么得知输出脚的电压?

网友:
我在彭老师的远程讲课IBM讲解的时候听过,好像就是什么稳压作用的,我再去温习下。 还有Q54好像导通最少要1.5V的电压哦? 我也是在IBM讲课中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精密稳压器当得知输入脚的电压时怎么得知输出脚的电压?

那就要看什么型号和是什么方式连接基准脚了。431是一个内部含有2。5V精密基准源的器件,432是1。24V精密稳压。 如果是通过导线或单个电阻连接到参考脚,输出电压将会是它们的基准电压。如果像我发贴的那样,是通过多个电阻串联分压相联的,就要按公式算输出电压了。。

网友E:
我也是败在最后这题的前级分压上,按1.24V算的,结果只得了70分。   人算不如天算啊!!

网友:
看到楼主得帖子,我也复习下基础了,我就没看到我师父算过电压,完全是靠经验再修,难道他不会计算? 希望楼主继续发些基础题,我也好复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败在最后这题的前级分压上,按1.24V算的,结果只得了70分。   人算不如天算啊!!

同感,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通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