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bga溫度

楼主(2012-06-14):
請教bga溫度,bga表面最高承受溫度是幾度,多久,不會燒毀

网友:
这不是简单一个数值。
比如芯片的种类、大小、厚薄不同, 温度也不同。

网友:
这个要自己亲手做才能有最好的数字,还有一个就是找售后技术支持

网友:
看锡珠有没有亮,也可拿镊子轻轻推下有没有动

网友:
  温度 是死的   人是活的。 这温度没有 一个恒定的。  这个和  季节也有关系的。夏天 温度 明显要低 个 一 二度。 冬天高 个 一 20度的 。 有些 是 无铅   有些 有铅。 有些 。。。。等等。。。  楼主 还是 自己 先找几个废板子。  试试 温度 最好。。

网友:
无铅的一般在上220左右就行。有铅的降低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