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DELL笔记本1.5V电感上居然有6.4V,谁来解释下

楼主(2012-06-14):
DELL INSPIRON 6000笔记本,开机2-3秒掉电,可重复开机。怀疑有电压不正常或没有产生,测各个供电电感,测到1.5V电感时实测得电感引脚端6.4V! 再测连通的电容正端1.5V,测那个MOS管也6.4V,又测稳压2极管PD17,正反二极管值都是007,是不是击穿了?我就奇怪为什么相连的元件电压为何不同?(电感端和电容端)

补充内容 (2012-6-15 02:02):
开机测电流上到0.86掉电

网友:
你量MOS管和电感1-2端6.4是正常的。因为还没滤波。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5
不对吧

网友:
电压还没有进行升压

网友:
滤波后电压应该升高,怎么会降低呢!!!

网友:
楼主把二极管摘下来再测一下。

网友:
测量时的参考点选择一致吗?

网友(点评):
一致,对地参考点都是主板白铁皮

网友A:
  楼主 的这个问题,我没遇见过。 那个 你把 那个坏的 二级管 拿了 在量下 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这个问题,我没遇见过。 那个 你把 那个坏的 二级管 拿了 在量下 看看是不是一样。

直接换个好的 二极管 上去看看  还是这样不?

网友:
逐一的换MOS管和电感,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2极管出问题了 先给它取下来 试下

网友:
这种一般是MOS管坏了吧

这倒是一个合理解释。

网友B:
把电感断开测稳压二极官的阻值,稳压二极官一般正极接地。也可以测PQ8的3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电感断开测稳压二极官的阻值,稳压二极官一般正极接地。也可以测PQ8的3脚电压是多少

把电感断开通电测有没有风险?

网友:
把电感断开量是没有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感断开通电测有没有风险?

没有多大的风险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