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IO芯片上的锡怎么处理掉

楼主(2012-06-14):
谁能告诉我IO芯片上的锡怎么处理掉

网友(点评):
加助焊剂,用烙铁拖

网友:
快快来人

网友:
用刀头拖焊

网友:
加点油,烙铁网上靠拖就好了!关键是看你手法

网友:
切,老师没教你怎么用烙铁的吗

网友:
这是基础 多加焊油

网友:
是呢,加点助焊膏,用烙铁拖了。

网友:
直接用烙铁向IO 上面搞上去就掉了

网友:
吸锡线伺候

网友:
         io我也焊不好,学硬件维修5个月了,只能焊焊脚宽点的。

网友:
不用再上锡,加上助焊剂直接用烙铁处理。

网友:
只要你引脚放到位,很轻松

网友:
牛啊。,这样也能修主板

网友:
ok了我也经给他搞定

网友:
刚用烙铁焊完诊断卡跑d1  d0,后我用风枪   干了几下好了,能点亮了

网友:
用烙铁慢慢靠近,慢慢拖出来

网友:
最基本的都不会啊

网友:
上点焊膏。。拖焊啊 这个要练

网友(2012-07-14):
上焊膏,烙铁温度稍微调高点,比如380度,比较好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