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到滚动条突然断电

楼主(2012-06-14):
可以进PE,正常启动的话到滚动条就突然没电了,像停电一样,进PE做系统,系统可以复制完,但是在安装的时候到还是到那一步就没电了。什么毛病,谢谢。

网友:
建议测试内存和硬盘

网友:
应该是硬盘供电有问题,等答案 楼主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估计是主板 供电 的那一块问题, 供电 不良。我上次修一台机器。 问题和你差不多。做系统 死机。 能复制 文件。 在打驱动的 地方死机。 不打驱动就在 打驱动的 下一步 死机。  最后   拆i机 发现 一个 供电 芯片有点腐蚀。  加焊 就 OK 了。。。

网友:
最基本的散热有解决吗

网友:
按实际情况来说 南桥居多

网友:
查散热和主板显卡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你得说清楚

网友:
BIOS设置也会引起的拉。。我这台R480  三星的机器就是这样。。不设置一下。。过滚动条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短接温控试试,遇到过同样问题,画面到滚动条掉电,温度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先搞软件吧 换个系统 驱动 换内存硬盘不行就只有拆机看哦

网友:
是重启吗!。。。

网友:
楼主莫要 听他们乱说   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

网友:
这个先软后硬吧

网友:
进BIOS看硬盘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
用安装盘试下,不行可以考虑PCI设备

网友:
先检查本本的散热,如果还是不行话,就是主板有问题了,CPU供电的可能行最大。

网友:
我遇到过一列  cpu氧化,或者座子接触不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硬盘供电不足?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和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