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机子的维修心得

楼主(2012-06-14):
不跑码维修总结:
1.先假负载打CPU-MCH的HOST总线阻值是否正常
2.先测帧循环信号FRAME#
---如有测BIOS CS#片选有无选中(X-BUS总线的BIOS测EC的LPC地址线,LPC总线的BIOS测BIOS的LPC_AD脚)再打一下BIOS AD线对地阻值正常如无波形换南桥,有就刷BIOS
---如无测HOST总线的补偿电压,REF基准电压,时钟。测DMI总线的补偿电压COMP,基准REF电压。
判断CPU BIST是否完成,未完成是不会发出寻址的。主要量初始化信号,若异常, 更换SB.
测ADS#信号或打A3有无波形,没发出换MCH

网友:
总结,不跑码要严格按照三步曲修。

网友:
没看懂,还要多学习啊!

网友:
这个帖子的层次比较高,可惜说的不完整。也没有解释原理。

找饼哥学时序!

网友:
对,原理,真确不??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的确有点难修。

最主要的是查信号好麻烦嘛,即使有图纸也麻烦。我再起基本都不怎么修板了,客户拿过来先说换,实在不换的才修,维修赚不到好多钱,直接卖东西来钱快点点!
10片主板起码有8片是不跑马的,你这么说,那。。。

网友:
是层次有点高,楼主给具体给大家先说一下,那个帧信号,在PCI槽上就可以用示波器正常的话能测到,就显示那么一瞬间,像流星似的。可帧信号长啥样,你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具体的,比如说示波器电压了。时间了在多少能观看直接呢,用数字示波器,肯定不好测。模似的给大家说说啊。

网友(点评):
有帧信号,io bios sb坏

网友:
我说是,你给大家发个视频,帧信号是什么样子的啊。具体用示波器什么电压档在几伏上,时间大概在多大啊,要不真不好捕捉。

网友:
建议发视频,还有没示波器怎么办

网友:
晕 ,现在修道不跑码的机子修怕了········

10片主板起码有8片是不跑马的,你这么说,那。。。

网友:
主板复位正常,不跑码,很难修,有时IO坏,也会不跑码,网卡及COM片坏,也会不跑码,并非你说的如此绝对。

网友:
电压,时钟,PG,复位,

网友:
有点深奥。

网友(2012-07-16):
写的不错 不过想知道为什么  无ADS#信号或打A3有无波形,没发出换MCH 而不是CPU呢 ?据我理解 CPU 复位后 CPU 首先要发ADS信号给北桥 然后北桥再发ADS#给CPU 表示北桥已经准备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菜鸟看不懂。我的主板不跑码,无复位啊。

网友:
太依赖示波器了,对于没有示波器的新手这个帖子很难理解

网友:
学习了,可惜看不懂啊

网友:
没波波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