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BIOS会导致没有待机吗?

楼主(2012-06-14):
好好的机器,就拔插了一下内存,就不开机了,待机电流小,待机电压也都没有...

其它也没动过哪里呀,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静电打死了,先查下有没有35V

网友(点评):
有没有看题呀,都说了"待机电压都没有"..

网友:
不会是BIOS的  看下产生待机电压的那些条件呗 后级有短路也会拉低的

网友:
不装BIOS也能开机,只是点不亮

网友:
嗯,确实不是BIOS,现在能加电了,但是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