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6-14):
SONY Z56拿过来是独显花屏,集显正常,拆机做显卡,装起来后,独显正常了,但是发现机器电池不能用,电池不能放电,也不能冲电,单用电池不开机,加电池电源,也没冲电电流,电池灯一直闪,进系统能检到电池,电量100%,找块新电池试也是一样,不能放电,也不能冲电,主板没掉件,COMS放过电,也是一样

网友:
索尼的本本就是很麻烦,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吗?换个试试

网友:
主要查下充电芯片周边元件

网友A:
晕,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机器,索尼VGN-SZ57N,也是集显正常,独显花屏,做完显卡后刚开机正常,但不知怎么的过了几小时出现问题了,故障和楼主一模一样啊!!烦啊!!

网友(点评):
好像你那机器板子和我机器板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搞定没,我的现在修的都蛋疼了,也没一点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机器,索尼VGN-SZ57N,也是集显正常,独显花屏,做完显卡后刚开机正常,但不知 ...

充电芯片离显卡远,应该不会是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机器,索尼VGN-SZ57N,也是集显正常,独显花屏,做完显卡后刚开机正常,但不知 ...

好像你那机器板子和我机器板是一样的

网友A:
有进展了,用电池供电没有3V 5V待机,之前机器被人修过,EC芯片F2117TE20V被人加焊过,清理下焊油发现有轻微的连锡,重新拖焊后,电池供电3V 5V出来了,直接插电源后有0,8A充电电流,拔掉电源后电池开机一切OK,原来是EC连锡惹的祸,但是为什么之前都是好好的呢??这个问题始终搞不明白,

晕啊,我的还是那样,看来得找充电芯片换了

网友:
我悍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进展了,用电池供电没有3V 5V待机,之前机器被人修过,EC芯片F2117TE20V被人加焊过,清理下焊油发现有轻微 ...

加热以后就联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进展了,用电池供电没有3V 5V待机,之前机器被人修过,EC芯片F2117TE20V被人加焊过,清理下焊油发现有轻微 ...

我的好像和你的不一样,你的电池口有没电压输出,我的没电压输出

网友A:
电池电压产生好像是有条件的
具体什么条件不清楚,刚开始电池口也测不到10.8V电压,EC那边搞一下就测得到电池电压,自然而然就有3V 5V,就能开机了,什么原理不清楚,瞎猫碰上死耗子纯属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产生好像是有条件的
具体什么条件不清楚,刚开始电池口也测不到10.8V电压,EC那边搞一下就测得到电 ...

SONY电池是不有电池锁,我找了代用的装上不行,原装的他的,本来能开机的,现在不放电

网友:
SONY机器太难修了

网友:
哈哈哈哈,我的解决了,哦业!!!

网友(点评):
继续蛋疼中

网友(点评):
SONY电池工作原理是什么知道不

网友:
把电池和设备器的公共点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