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龙S261C开机不显,求思路

楼主(2012-06-14):
先上正反面的图

刚学完台式机主板维修,想试试笔记本,刚好同事手上一神舟  承龙S261C能上电,但点不亮,想用来试试手,以为是供电问题,结果查CPU和内存都正常,求下思路。。。北桥有点烫,但台式机的北桥都有散热片,这个没有,烫应该是正常的吧,手上又没有BGA,要不然我也干下BGA。。。

网友:
不显示的话,测VGA接口RGB&5V&3v供电是否正常,估计你的北桥挂了。

我还是慢慢学吧,还不会测VGA接口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好都有了吗?

网友:
供电正常,时钟还没一个个测

网友:
测量一下,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A:
估计是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北桥坏了

桥坏应该怎么测呢?怎么判断桥是不坏的,打内存的对地阻值?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