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显卡驱动怎么也装不上?

楼主(2012-06-14):
联想F41的本子,显卡驱动装完之后只要重启就没有了,还要重装。怎么回事,怎么也解决不了,装官网的也没有,如何解决,不是驱动的问题,硬件哪里有问题,前辈们请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ER 3810T笔记本,故障是把显卡驱动装好,重新启动就不进系统,过完滚动条后就是灰屏不进系统啦。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兄弟恭喜你。显卡出问题了。都是显卡门事件的卡。改良版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少见,这可能与硬件显卡有关,测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有修过显卡供电偏低驱动无法打上。

网友:
显卡虚焊都会影响驱动装不了

网友:
换个显卡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