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经过电阻会变低吗?MOS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12-06-14):
R107的1脚电压为19V  2脚V为4.几V 电压经过100K的电阻会变低吗?  后面没有形成分压的条件 我查过的Q12也没导通。。。。。          这个图Q525mos管G极电压4.几V   S极只有2.几V  是因为G极电压低没有完全导通 还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图1中R1072脚去处有两个,一路是R105和R104,按楼主所说的4点几电压而Q12也未工作,排除R107和C100本身故障后去处只有GETA_5S,顺其线路查下去。
图2中好像是英业达电路,为S5转S0电压;
个人感觉Q525拉低R107二脚电压比较大,楼主可以查下GETA_5S还有其他地方去向没有?
英业达中的OCP电路不好整,希望楼主此板这里不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