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 HKC982A 白屏 关掉再开又正常

楼主(2012-06-14):
19寸 HKC982A 白屏 关掉再开又正常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开机会正常显示主板LOGO,然后白屏!关掉显示器再开正常显示一会又会白屏,只有在进系统后关掉显示器再开就一切正常!
VGA线不插主机!开显示器会显示“无信号”然后又白屏!

注:白屏也不是纯粹白屏,会带点彩色竖线!

请问驱动板哪一部分电路或者芯片出问题,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坏了!刷一个就OK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看

网友(点评):
通用驱动板点过,正常,所以才判断原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先点屏 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用万用点屏套件点屏测试,如果故障排除,就是驱动板部分有问题,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是屏上那个线圈。如果白屏的时候,测量屏上有5V 供电,再测量屏上VGH电压就可以基本确定。

网友(点评):
确定不是屏问题!!!点屏正常!

网友:
还是先点屏吧..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供电不稳定,量一下3.3V  、1.8V产生电路中的二极管是否性能不良。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检测下!初学!换板最简单!想学着修板,纯粹兴趣与金钱无关!

网友:
应该 是驱动问题导致的白屏,我有个HKC的也是像你的一样,换了驱动板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