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500GT 显卡花屏问题!

楼主(2012-06-14):
新手上路,早上一片翔升9500GT TC512M显卡,开机进系统正常,跑3D的时候就花屏,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整一下啊!

网友:
加焊GPU啊

网友(点评):
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上bga 加焊 GPU 土炮 烤烤也可以滴,嘻嘻

网友(点评):
加焊了,还是一样,进系统正常,不能跑3D!

网友:
一般都是GPU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加焊了,还是一样,进系统正常,跑3D就花屏!

网友:
也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取下来重植

网友:
加焊GPU,加焊显存

网友:
显存不对了吧,或者从植一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