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板子会经常自动关机,一切温度都正常,有时候断电一下就能开机!

楼主(2012-06-14):
会不会是板子有地方有些小短路?如果开机成功没关过机!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再进一步检查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因为关机的时候刚到BIOS自检,显示器刚亮就灭了

网友:
鲁大师显示板子型号是:Nvidia MCP55

网友:
应该是虚焊,温控芯片或电路引起的。

网友:
检查CPU座子和北桥

网友:
没有南桥那就是单桥的,直接干那个单桥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是因为电源不好引起得。楼主可以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更换下电源试下先

网友:
这会不会跟IO有关系呀?

网友:
南北桥集成的好像出故障的几率比较大,加焊下看看

网友:
像你描述的情况有没有换CPU试试,

网友:
其实主板没什么东西搞就io南桥什么的搞到就搞。太久的板都换

网友:
cpu要上散热膏,CPU温度太高会自动关机。

网友:
CPU要上散热膏,温度太高会自动关机。

网友:
同意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