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521开机无显示,加独显能显示。

楼主(2012-06-14):
DELL C521主板维修开机时,屏幕闪一下就提示无信号,加独显能显示。测集显VGA的行有脉冲信号,R、G、B都有信号,对地二体值70左右,行场对地二体值562左右,请各位指点下怎样查,谢谢。那位有图纸请上传。

网友:
期待答案,我也有过一块板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诊断卡过了显示器也亮了就是没有反应,背光亮着没有出现LOGO,加上独显就可以显示正常,最后没有搞定,直接叫客户加显卡了。

赞成,加显卡
其实加显卡是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看你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北桥虚捍,做Bga吧

网友:
最终我还是改加了一张显卡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