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8主板维修CPU短路,一闪即灭

楼主(2012-06-14):
MCP78主板维修通电一闪即灭,不上CPU能触发,测上MOS管有一个短路,换后,发现能跑码,一断电,再次触发还是一闪即灭,测换过的MOS发现又短路,又烧了真悲剧,总不能一直换下去吧,估计换一个烧一个,没思路了,求帮忙

哥们,你用示波器测测波形,管理芯片或者激励不足都会烧MOS管的。。切记@!
G极控制线路到PWM芯片,都要检查一下,芯片要代换
用波波测下MOS管的G极。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啊,屡烧管子是要还控制芯片的

网友:
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再看吧!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把上管或是下管全部都换掉,我就遇到过一次,在同一组供电上连续换了三个上管还是不行,最后把所有的上管全部都换了才好。

网友:
还有个o欧姆的电阻

网友:
滤波短路了,你咋不量一下啊呢

网友:
搞定了,再次烧了3个MOS管,万般无奈,把上MOS管全换了,不保险???再换电源IC,再烧就不修了,不省心啊,触发开机OK,还在测试中,看烧不烧

网友:
遇到过一般换上都没事,还遇到换了一个又一个管芯片都不行。为什么换了芯片和管还会爆?

网友:
有的是 要 上下管全换掉  不然烧的 你头痛

网友:
麻烦得很,一般换IC跟烧的那组管就没事,但有些了板,怎么换都烧,郁闷

网友:
这种要看下上管控制脚到CUP管理芯片有个几欧姆的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我比较关心  修好了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我是做二手的,修好还能卖啊,晕,我收了很多烂主板慢慢修哈

哦  难怪

网友:
这板还不错,恭喜楼主小赚

网友:
这种管换之前取下来了后,一定要测试一下,看还会短不。一定要一次查清。
查清完了短路的,再烧的话,就得换PWM芯片了。

网友:
把那一组的 高低端管全换了 然后再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应该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换了一个场管的话 会很不稳定 所以要是在修到这样的板子就全套换
不然给客户修了没几天就返回来了

网友:
恭喜楼主小赚

网友:
有可能是 供电IC坏了 换个试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改下  少一组供电,也可以用的。

网友:
不是有讲过 后面短路烧 前面吗 找他后面看看还有什么负载

网友:
不解释,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