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6SW颜色不正

楼主(2012-06-14):
AOC916SW颜色不正 寻求MCU

楼主你还是发图吧

网友:
什么颜色不对?缺色还是怎么样?菜单里面调过吗?线换过吗?这些都试试再说程序,,更何况你要程序也要写清楚板号之类的

网友:
菜单的色对不对呀

网友:
清下MCU附近的24C系列存储器试试。。。

网友:
我碰到了  菜单颜色正常   就是画面颜色失真

网友:
你确定是屏问题还是屏线问题呀

网友(2014-07-15):
屏的问题多啊

网友:
到工厂模式里回复一下试试